高端数控机床
加工中心刀库的换刀机制

楼主(2006-05-08):
公司引进了几台数控龙门加工中心(西门子840D),全部带刀库。但我不知道刀具装夹的工作原理,是气动、液动、还是机械夹紧?换刀过程是怎样的?请知道其工作原理的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不过换刀拖链是机械的,,加紧的话,应该是机械工作,机械工作稳定性好.

网友B:
我是学生,不过去年去洛阳实习过
那里的数控换刀用的是气动,带锥的

网友C(2006-12-14):
看看资料还会有不明白的吗?

网友D:
首先你的刀库应该是斗笠式的,主轴夹松刀,要看你用的是BT还是HSK形式的(即是日系还是德系),如果你的主轴的转速在15000以上,那就是HSK的了.BT的工作原理是有个汽缸会把刀柄的拉丁用机械结构卡住(松刀时汽缸下推,平时机械卡爪拉死拉丁),还有两个定位块会卡在刀柄的两个卡槽上.

网友D:
换刀过程你都不知道?那你的机床是不是偷来的?呵呵开个玩笑了,好好看看操作说明书,肯定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