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232/485串口通讯

楼主(2006-05-08):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在现场遇到了如下问题:用485转232转换器进行上位机与称重仪表进行通讯,在现场时,仪表能与上位机进行通讯,但是传输的数据不正确,反馈的字节与通讯协议不一致。但是把仪表和转换器换到另一个地方,连接方式不变,能够进行正常通讯。请问一下,这是不是由于转换器受到了干扰造成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在现声用的话应该用带隔离和浪涌的.
张晓峰
QQ 454669986
TEL 010-82611567,82613035

网友B:
数据不正确,要看怎么个不正确.
误码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