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变频驱动波形

楼主(2006-05-08):
请问各位老师:在维修变频器时,有的说要测量驱动的波形来判断变频的驱动平衡情况.再在这里问各位老师,测量点是哪里?是光偶的发光侧还是受光侧波形?还是IGBT的G-E波形?如果输出(电机端)交流电压平衡,说明驱动是好的,那么驱动的各路直流电压一样的话,能否说明驱动平衡?
谢谢!!!

网友A:
是G-E级,

网友B(2008-05-15):
请知道的师傅讲的在详细一些啊!!!在此感谢了!!!

网友C:
6se70-72变频器上IGBT控制极上的波形
s

网友B:
非常感谢正怰波!!!!!!

网友D:
对,非常标准

网友C:
测量时风险太大!!!!

网友B:
怎样降低风险啊???我一直想用示波器看波形,都不敢啊,也不会用!望各位莫见笑

网友E:
hehe   我在学校学那点东西也早还给老师了

网友F:
我测的时候在模块的P1端(逆变侧正极)加2个100W的灯泡(需串接),万一手脚发软.GE短路了话,好歹不会炸.嘿嘿

网友B:
在此向各位致以谢意,多谢发表!

网友G(2009-02-23):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测的时候在模块的P1端(逆变侧正极)加2个100W的灯泡(需串接),万一手脚发软.GE短路了话,好歹不会炸.嘿嘿

网友I:
IGBT模块拆掉,给驱动板单独上电测波形啊.

3楼的同志再给定频率是0HZ时,有PWM波形输出,我有点不解,按他这种测法,给定频率是0HZ,变频器就有电压输出了,这种变频器我从没有遇到过,如果是矢量变频器,不接电机也测不出波形啊!OHZ那来的波形???

网友J:
我们也是搞维修的,向楼主学习

学习!

青岛变频器维修 青岛立邦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人民路99号

400-658-0678

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ABB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LS变频器、三垦变频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