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tectI/Oserve的冗余

楼主(2006-05-08):
有谁知道两台I/Oservr的冗余具体怎么配置啊!谢谢……

网友A:
1、组态两个IOserver,每个ioserver下分别组态名称不一样的主板和端口
2、每个IOserver下挂接的iodevice名称一样,端口号一样;选择各自的主板和端口。但要注意iodevice下的启动模式分别为primary 和standby
3、将不同的ioserver分别布置到不同的计算机上即可;

网友B:
是这样吗?

楼主:
cooker,可以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我想具体请教一下您!我的QQ:27831234

网友C(2006-10-20):
 怎样组态IO服务器?请给我发一份有关的资料好么?
hybapple@126.com

网友D:
具体该怎样组态IO服务器?请给我发一份有关的资料好吗?
我的E:hbh_he@163.com

网友B:
首先还得device支持热备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