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普传PI-3000G22KW变频器频率上不去

楼主(2006-05-08):
李老师:您好!有一台普传PI-3000G/22KW变频器,在离心机上使用,低速段正常。设定30HZ运转,在升至20HZ左右跳开,显示CA加速中过电流。换用变频电柜后,电机正常使用。换下的变频器接在15KW电机上,空载起动一切正常。敬请李老师解析。

网友A:
输出电压有点不平衡造成高速电流偏大,或V/F曲线参数没调好,参数初始化试!

网友B:
普传3000的变频器是依托公司做的,响应速度慢,变频器的实际输出频率和电机的实际速度有相当大的滑差,导致经常非过载时跳过电流保护,并且实际硬件配置冗余度没有不说,且额定值都不够,我用了几台,不到两个月都坏了,当初答应给换,现在连电话都不接。郁闷!

网友C(2008-04-10):
1楼的,你对依托对了解,我想请问依托现在还能不能做啊?看你在里面的感想,我想你肯对普传非常熟悉,我在市场上碰到用普传的客户好多,我想做普传,但不好选那一家做?能否指点一二!     谢谢!   深圳电话13510768656     QQ:327342337

网友D:
二个普传,现在的普传品牌还是那么响吗?有多少人知道二个普传的区别

网友E:
内幕资料:变频器原理http://www.jnkedi.com/DownloadShow.asp?ID=63

网友C:
我知道两普传,不是二个是三个,按总的说是4个,有问题问我,QQ:327342337电话:13510768656

网友C:
对:acdc关于普传3000的变频器是依托公司做的,响应速度慢,变频器的实际输出频率和电机的实际速度有相当大的滑差,导致经常非过载时跳过电流保护,并且实际硬件配置冗余度没有不说,且额定值都不够,我用了几台,不到两个月都坏了,当初答应给换,现在连电话都不接。郁闷!内容的回复:

我看你对普传相对了解了,两家有什么区别,依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好的工厂生产厂家,

网友D:
依托=医托=骗钱的吗?

网友F:
大连普传和台湾普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