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控制器与电机的关系

楼主(2006-05-08):
各位老大:

是不是伺服控制器与电机是配套使用的呀?
比如我选进口的伺服控制器,而用国产的电机,能不能行?

网友A:
所谓配套,不是要求必须同一个品牌或生产厂家。

网友B:
主要看编码器的参数,PNP/NPN、增量/绝对量/SINCOS/、每圈的脉冲数等等。编码器相配,90%机会配得上

网友C:
一、电机编码器与驱动器的匹配:1、信号类型:增量、绝对值、正余弦等;2、编码器分辨率;3、编码器输出接口类型和电压大小:电压输出、集电极开路、推拉互补和线驱动等等。。。如果位置反馈使用旋转变压器而非旋转编码器,那么电机的旋转变压器也要和同类型的驱动器相匹配。。。
  二、伺服电机本身与驱动器的匹配:1、最起码的交直流电机要匹配吧,哈哈呵呵,其中交流伺服电机一般为同步永磁交流电机;2、电机功率、极数等等与驱动器相匹配,这个匹配关系就如同选变频器和交流电机一样,马和车要适合对应,否则出现大马拉小车或小马拉大车就使用不当了。。。

  建议:如果没有特殊需要最好选用原厂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一一匹配,尤其是进口伺服,否则即使找到合适产品搭配性能也会差很多,出现问题时也麻烦到底是马瘸了还是车轴歪了呢?

网友A:
"出现问题时也麻烦到底是马瘸了还是车轴歪了呢?"
一般来说,马不会是绝世神驹,车也不会是瑶池玉辇,两边推起责任来,真的会很麻烦,而且,大部分厂家的代理或者销售人员在技术上都不是很可靠,通常只会说,我的产品和***配合,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网友D(2008-05-04):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有很多参数匹配和环路调整的问题.

日系伺服产品一般都是电机和驱动器成套提供,相互之间不能互配,比如松下的驱动器和安川的电机不能匹配使用,是比较封闭的系统。

欧美的伺服产品开放性较强,一些厂家只做电机(如美国EXLAR),而一些厂家只做驱动器(如以色列ELMO),各厂家按照统一的规范设计各自的产品,以保证能相互匹配。但做驱动器的厂家一般都提供相应的工具软件,来进行与各种电机之间的参数匹配。这一点就象步进电机一样,做电机的和做驱动器的一般都不是一个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