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问题

楼主(2006-05-08):
各位前辈:
    我用台达PLC和触摸屏做了个项目,现在我电脑上在线模拟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显示通讯COM1错误,读取MO M192和Y0错误,可是我程序上根本就没有M0和M192这两个内部继电器,请问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下载线没有问题,因为我下载了PLC程序.我在线急等!

网友A:
打电话0512-63403008-3731找杨亚峰联系。他是我们的师傅,台达电子工程部

网友B:
在线模拟时,需要将所做的程序的通讯端口设为电脑上对应的串口,一般为com1,这样才可以建立通讯。
还有就是当前情况下,在线模拟功能是否被正常的引导、执行。

网友C:
我也是用台达PLC和人机界面,但我还没杂用人机截面呢,海望指导。我感觉你是不是在编辑人机程序的时候输入的这些辅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