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主接触器触点脱落造成马达运转中缺相烧坏的问题

楼主(2006-05-08):
一马达在正常运转时,因为主接触器一组触点脱落,造成马达缺相运行,热继电器无保护动作导致马达烧坏.该如何防范?

网友A:
买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好了.也可用电源保护继电器.

网友B:
用有缺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网友C:
在接触器前级电路中按要求选择空开。。

网友D:
安装热继电器,按电机实际电流整定

网友E:
用热继肯定是不行的,热继原理是检测到大于设定的电流后,热组片才开始加热,至少要20S以上的时间,它只适合长期运行的装置,对短时间或瞬间的保护不起太大的作用,我曾经做过类似的实验,效果不是太理想,建议加空开。

网友F:
用电动机保护开关+接触器+电机不是挺好吗?电动机保护开关具有缺相,过载及短路保护的功能。

网友G:
现在市场上有那种短路、掉相、过载保护器买,很实用于那个环境恶劣的现场,它是与控制线路的相串联的,可以用来试一下,我现在忘记了型号了

网友H:
加装合适的空开和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