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06-05-08):
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350A,驱动三菱伺服电机。在电机回零后,无任何驱动指令的情况下,电机自己抖动,驱动器显示为0--1----0-----1----0-----1-----.

似乎是不影响其他工作,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教高手!!

网友A:
我也碰到过.我一直把他当作正常现象.记得以前问过一个"保持力矩的问题"问题.版主好象这样回答我的"步进电机有保持力矩,但是交流伺服是没有的,他能锁住是因为有闭环控制,不断的在调整"
你说"没有任何指令输出",其实你还是有个电压输出给电机."零电压"你看到0-1-0-1的变化可能就是电机在调整的时候的超调,调整PID参数可能会有改变.
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还请师傅们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
也许是哪个伺服参数设置不合理吗?

网友B:
应该是增益参数过大,将它调小试试看

网友C:
是否增益过大?

网友D:
這是伺服的特性 正常 一般伺服都有一個脈衝的震盪

网友E:
你的调整范围不超过1个当量的时候,说明伺服参数调整的还不错了!这是正常现象,如果震动太大,在不影响动态性能的情况下,你可以先调小微分,然后适当调小比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谢谢。收益颇丰!

网友F:
应该是正常的,伺服为锁定状态,一般伺服都有一,二个脉冲变化的

网友G:
  一,增益调整有问题。(先调整位置比例,(在静止的状况下致零看看现象,再调整速度环比例)

   依然抖动-》

  二,相位有问题或者编码器电缆有连接不良的地方。
     电机抖动与脉冲抖动不是同一概念,脉冲抖动是正常的。大家
     看清楚,人家是电机抖动。

    如果都是三菱给你配的,偶就不能怀疑相位时序了,建议检查
    电缆是不是接线正确,另,你有做过马达自整定么?

网友H:
我也遇见过,后来换电机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I(2011-02-19):
在这我想问你是不是空载的情况下,三菱伺服电机空载时抖动是正常的。如果不是空载情况下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监控伺服电机的负载是不是正常,负载大也要考虑是不是机械传动那块引起的,再就是伺服驱动器、编码器、动力线、编码器线及伺服电机本身。一般情况下,参数在出厂前就调整好了的,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以全部都排除的情况下还有抖动的,再去考虑调整增益。

网友J(2012-12-08):
你好,请问你知不知道西铁城机床三菱伺服电机增益如何调整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一,增益调整有问题。(先调整位置比例,(在静止的状况下致零看看现象,再调整速度环比例)   依然抖动-》      二,相位有问题或者编码器电缆有连接不良的地方。     电机抖动与脉冲抖动不是同一概念,脉冲抖动是正常的。大家     看清楚,人家是电机抖动。    如果都是三菱给你配的,偶就不能怀疑相位时序了,建议检查    电缆是不是接线正确,另,你有做过马达自整定么?

你好,请问你知不知道西铁城机床三菱伺服电机增益如何调整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一,增益调整有问题。(先调整位置比例,(在静止的状况下致零看看现象,再调整速度环比例)   依然抖动-》      二,相位有问题或者编码器电缆有连接不良的地方。     电机抖动与脉冲抖动不是同一概念,脉冲抖动是正常的。大家     看清楚,人家是电机抖动。    如果都是三菱给你配的,偶就不能怀疑相位时序了,建议检查    电缆是不是接线正确,另,你有做过马达自整定么?

如果是换了几个新电机还是抖动那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J:
对:easyboy关于我也遇见过,后来换电机了。请高手指点。 内容的回复:

我的换了也不行怎么办呢

网友L:
是驱动板的故障多一些,感觉是哪里信号干扰一样!我也碰到过这类现像,我换拉一块驱动板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