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

楼主(2006-05-08):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三相电的功率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A:
三相功率分 视在功率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其中有功功率等于 P=1.732UIcos&
    无功功率等于 Q=1.732UIsin&
    视在功率等于 S=1.732UI
U---电源线电压
I---电源线电流
cos&---功率因数

网友B:
电工手册、电工类书籍上都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