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的问题

楼主(2006-05-08):
FC105(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功能块)的管脚定义
  EN--使能输入
  ENO--使能输出
  IN--工程量(整数)输入
  HI--LIM--工程量上限
  LO--LIM--工程量下限
  BIPOLAR--正负数转换
  RET--VAL--功能块的故障字
  OUT --工程量(浮点数)输出
    变送器的量程为0--1MPA 输出为4--20MA,IN为MW1,怎样将外设信号PIW256写入MW1???

网友A:
虽然简单,但是还是比较基础的。

网友B:
我亲爱的朋友,FC105只能将读入,不能输出的,输出采用FC106
对于FC105 来说  IN  :PIW256
                HI---LIM   1.0
                LO---LIM    0.0
                BIPOLAR    0
                OUT     MD0

网友C:
FC105、FC106参数设置中文说明
1、FC105
  SCALE功能接受一个整型值(IN),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将结果写入OUT。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FLOAT (IN) -K1)/(K2-1)) * (HI_LIM-O_LIM)] + LO_LIM

常数K1和K2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

B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 7648与27648之间,因此K1 = -7648.0,K2 = +27648.0

UN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0和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

通过设置LO_LIM > HI_LIM可获得反向标定。使用反向转换时,输出值将随输入值的增加而减小。

FC105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Q、M、D、L      使能输入端,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该功能。
ENO      输出      BOOL      I、Q、M、D、L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无错误,该使能输出端信号状态为1。
IN      输入      INT      I、Q、M、D、L、P、常数      欲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实型值的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上限值。
LO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下限值。
BIPOLAR      输入      BOOL      I、Q、M、D、L      信号状态为1表示输入值为双极性。信号状态0表示输入值为单极性。
OUT      输出      REAL      I、Q、M、D、L、P      转换的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I、Q、M、D、L、P      如果该指令的执行没有错误,将返回值W#16#0000。对于W#16#0000以外的其它值,参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ENO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RET_VAL等于W#16#0008。

实例
如果输入I0.0的信号状态为1 (激活),则执行SCALE功能。在本例中,整型值22将转换为介于0.0和100.0之间的实型值,并写入OUT。如I2.0的信号状态所示,该输入值为BIPOLAR。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没有错误,ENO和Q0.0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1,RET_VAL等于W#16#0000。

 此主题相关图片

2、FC106

UNSCALE功能接收一个以工程单位表示、且标定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输入值(IN),并将其转换为一个整型值。将结果写入OUT。
UN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IN-O_LIM)/(HI_LIM-O_LIM)) * (K2-1) ] + K1

,并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常数K1和K2。

BIPOLAR:假定输出整型值介于 ?7648和27648之间,因此,K1 = -7648.0,K2 = +27648.0

UNIPOLAR:假定输出整型值介于0和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值超出LO_LIM和HI_LIM范围,输出(OUT)将钳位于距其类型(BIPOLAR或UNIPOLAR)的指定范围的下限或上限较近的一方,并返回一个错误。

FC106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Q、M、D、L      使能输入端,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该功能。
ENO      输出      BOOL      I、Q、M、D、L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无错误,该使能输出端信号状态为1。
IN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欲转换为整型值的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上限。
LO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下限。
BIPOLAR      输入      BOOL      I、Q、M、D、L      信号状态1表示输入值为双极。信号状态0表示输入值为单极。
OUT      输出      INT      I、Q、M、D、L、P      转换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I、Q、M、D、L、P      如果该指令的执行没有错误,将返回值W#16#0000。对于W#16#0000以外的其它值,参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如果输入值超出LO_LIM和HI_LIM范围,输出(OUT)将钳位于距其类型(BIPOLAR或UNIPOLAR)的指定范围的下限或上限较近的一方,并返回一个错误。
ENO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RET_VAL等于W#16#0008。

实例

如果输入I0.0的信号状态为1 (激活),则执行UNSCALE功能。在本例中,标定于0.0和100.0之间的实型值50.03978588,将转换为一个整型值,并写入OUT
。如I2.0的信号状态所示,该输入值为BIPOLAR。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没有错误,ENO和Q0.0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1,RET_VAL等于W#16#0000。

 此主题相关图片

网友C:
由于图片不能发送,就描述一下吧
 FC105 是处理电压(V或者mV信号)和电流(4--20mA)信号的,如果是温度信号的话用I-DI,DI-R两个指令处理

   IN--PIW256
  HI--LIM--20.0
  LO--LIM--4.0
  BIPOLAR--0 (梯形图中可输常开符号M2.0)
  RET--VAL--如 MW3
  OUT --MD1   不应该是MW1

网友D:
月亮女孩
    确实更高一筹!

网友E(2006-07-06):
      CALL  FC   105
       IN     :=PIW514
       HI_LIM :=1.000000e+000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FALSE
       RET_VAL:=#Fehler_Wort
       OUT    :=DB40.DBD4

网友F(2006-10-08):
To:月亮女孩:
  请你给我发一份西门子系统的FC,FB功能资料好么?
hybapple@126.com

网友G:
月亮妹妹,你的哪个公式OUT = [ ((FLOAT (IN) -K1)/(K2-1)) * (HI_LIM-O_LIM)] + LO_LIM,我怎么算都不对,后来才推导的应该是OUT = [ ((FLOAT (IN) -K1)/(K2-K1)) * (HI_LIM-O_LIM)] + LO_LIM,还有那个K1应该是-27648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2006-11-28):
我用V5.3中文版FC105除了有上面的端子外,还有一个KNKO端子,看上面说明是填写通道卡件号的,不知道怎样填写!

网友J:
好贴!!有争论才能更加细致,实践出真知。

网友K:
V5.3中文版的FC105是有一个KNKD的端子,各位知道填写什么吗?
我用模拟器没有试出来!

网友K:
用错了!原来用的是S5转S7的功能块了。用S7的功能块就行了!

网友L:
下面引用由邓小明在 2006-12-4 10:29:00 发表的内容:
  用错了!原来用的是S5转S7的功能块了。用S7的功能块就行了!
-------------------------------------------------------------------------------------------
正是这样

网友L:
 我有个疑问,月亮女孩的IN--PIW256
                   HI--LIM--20.0
                   LO--LIM--4.0
                    BIPOLAR--0 (梯形图中可输常开符号M2.0)
                     RET--VAL--如 MW3
                     OUT --MD1   不应该是MW1
上限下限怎么是20.0MA和4.0MA.
而wirthpu的:
          CALL  FC   105
       IN     :=PIW514
       HI_LIM :=1.000000e+000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FALSE
       RET_VAL:=#Fehler_Wort
       OUT    :=DB40.DBD4
则是压力的上下限,我觉得这里HI_LIM  LO_LIM  应该对应仪表的上下限才对吧.

网友M(2006-12-28):
这跟FC105有什么关系?

网友N:
是啊,我也觉得上下限应根据实际上下限对应的 模拟输入量定,而不是直接的数字

网友O:
  RET_VAL:=#Fehler_Wort请问:=#Fehler_Wort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这个

网友P:
同意楼上各位说的,HI_LMN和LO_LMN应该是对应的具体的工程量程就是上下限!
还有 月亮女孩  在上面提到FC105功能不能用来转换温度???
不知道为什么,我正在做啊,换算出的结果很正常啊!
请教各位!

网友Q:
能否s7-200中编一个子程序,功能与FC105一样,而且带有能量流(ENO)输出?请高手贴出STL文件。

网友Q:
我已根据FC105的源代码,在S7200中编好一子程序功能与fc105一样,在OB1中直接调用即可,只是不带能量流输出(ENO).

网友R(2008-04-13):
L "AI6"
T MW 0
CALL "SCALE"
IN :=MW0
HI_LIM :=1.000000e+002
LO_LIM :=0.000000e+000
BIPOLAR:=TRUE
RET_VAL:=MW2
OUT :=MD100

得到MD100的数据为55.2,但实际水箱的数据猜24.5

AI6得到是-4372,根据OUT = [ ((FLOAT (IN) ?K1)/(K2朘1)) * (HI_LIM朙O_LIM)] + LO_LIM

算出是40.0,跟55.2不符

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能帮我解答下吗

网友S:
FC105、FC106参数设置中文说明
1、FC105
SCALE功能接受一个整型值(IN),并将其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介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值。将结果写入OUT。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FLOAT (IN) -K1)/(K2-1)) * (HI_LIM-O_LIM)] + LO_LIM

常数K1和K2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

B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 7648与27648之间,因此K1 = -7648.0,K2 = +27648.0

UNIPOLAR:假定输入整型值介于0和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

通过设置LO_LIM > HI_LIM可获得反向标定。使用反向转换时,输出值将随输入值的增加而减小。

FC105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Q、M、D、L 使能输入端,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该功能。
ENO 输出 BOOL I、Q、M、D、L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无错误,该使能输出端信号状态为1。
IN 输入 INT I、Q、M、D、L、P、常数 欲转换为以工程单位表示的实型值的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上限值。
LO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下限值。
BIPOLAR 输入 BOOL I、Q、M、D、L 信号状态为1表示输入值为双极性。信号状态0表示输入值为单极性。
OUT 输出 REAL I、Q、M、D、L、P 转换的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I、Q、M、D、L、P 如果该指令的执行没有错误,将返回值W#16#0000。对于W#16#0000以外的其它值,参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如果输入整型值大于K2,输出(OUT)将钳位于HI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如果输入整型值小于K1,输出将钳位于LO_LIM,并返回一个错误。ENO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RET_VAL等于W#16#0008。

实例
如果输入I0.0的信号状态为1 (激活),则执行SCALE功能。在本例中,整型值22将转换为介于0.0和100.0之间的实型值,并写入OUT。如I2.0的信号状态所示,该输入值为BIPOLAR。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没有错误,ENO和Q0.0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1,RET_VAL等于W#16#0000。

此主题相关图片

2、FC106

UNSCALE功能接收一个以工程单位表示、且标定于下限和上限(LO_LIM和HI_LIM)之间的实型输入值(IN),并将其转换为一个整型值。将结果写入OUT。
UNSCALE功能使用以下等式:

OUT = [ ((IN-O_LIM)/(HI_LIM-O_LIM)) * (K2-1) ] + K1

,并根据输入值是BIPOLAR还是UNIPOLAR设置常数K1和K2。

BIPOLAR:假定输出整型值介于 ?7648和27648之间,因此,K1 = -7648.0,K2 = +27648.0

UNIPOLAR:假定输出整型值介于0和27648之间,因此,K1 = 0.0,K2 = +27648.0

如果输入值超出LO_LIM和HI_LIM范围,输出(OUT)将钳位于距其类型(BIPOLAR或UNIPOLAR)的指定范围的下限或上限较近的一方,并返回一个错误。

FC106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描述
EN 输入 BOOL I、Q、M、D、L 使能输入端,信号状态为1时激活该功能。
ENO 输出 BOOL I、Q、M、D、L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无错误,该使能输出端信号状态为1。
IN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欲转换为整型值的输入值。
HI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上限。
LO_LIM 输入 REAL I、Q、M、D、L、P、常数 以工程单位表示的下限。
BIPOLAR 输入 BOOL I、Q、M、D、L 信号状态1表示输入值为双极。信号状态0表示输入值为单极。
OUT 输出 INT I、Q、M、D、L、P 转换结果。
RET_VAL 输出 WORD I、Q、M、D、L、P 如果该指令的执行没有错误,将返回值W#16#0000。对于W#16#0000以外的其它值,参见"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如果输入值超出LO_LIM和HI_LIM范围,输出(OUT)将钳位于距其类型(BIPOLAR或UNIPOLAR)的指定范围的下限或上限较近的一方,并返回一个错误。
ENO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0,RET_VAL等于W#16#0008。

实例

如果输入I0.0的信号状态为1 (激活),则执行UNSCALE功能。在本例中,标定于0.0和100.0之间的实型值50.03978588,将转换为一个整型值,并写入OUT
。如I2.0的信号状态所示,该输入值为BIPOLAR。

如果该功能的执行没有错误,ENO和Q0.0的信号状态将设置为1,RET_VAL等于W#16#0000。

网友T(2009-08-21):
能不在能在自己的子程序里使用FC105呢?比如我建立一个FC1,然后在FC1里使用FC105,这样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U(2010-12-05):
那位大哥有编写好的关于温度的pid调节的程序啦,我刚开始做不怎么会,想看一下,能不能发我邮箱,1035924126@qq.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