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

楼主(2006-05-08):
三菱PLC与PC的通讯电缆如何制作,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ac 米兰在 2006-5-8 18:59:00 发表的内容:
  网上有很多资料。
--------------------------------------------------------------------------------------------
能否具体告知啊,谢谢了哈

网友A:
这是我找到的一个

楼主:
虽然还没看到,先谢谢senzh01的热心帮助,十分感谢.

楼主:
我的一根编程电缆坏了,接法却不是上面所说的那样,这根线的一头是圆型8针插口,中间是两个25针公母插头对接,另一头是PC的9针插头,现在是9针插头坏了,剪断后却不知道怎么连接9针插头,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我听你的意思 : 应该是怎样实现串口25针与9针的连接,25针与三菱PLC接口的连接已经做好了。
你在网上找下串口25针与9针如何连接的,网上很多

网友C:
  各位大哥知道西门子的PLC与上位机的编程电缆么?谢谢了先!
型号S7 300的

网友B:
这种电缆 西门子公司有卖的 而且是配套的  不会出现问题
问他们购买就行了
我用的PLC就是S7—300的

楼主:
先感谢里里的回复,初来咋到,不知从何找起,呵呵

网友D: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B:
RS-232C接口  25针转换为9针的接法

25芯接口 9芯接口
2    3
3    2
4    7
5    8
6    6
7    5
8    1
20    4
22    9

RS-232C接口定义(9芯)
针脚 定义 符号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SG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提示 RI

RS-232C接口定义(25芯)
针脚 定义 符号
1 频蔽地线
2 发送数据 TXD
3 接收数据 RXD
4 请求发送  RTS
5 允许发送 CTS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信号地 SG
8 载波检测 DCD
9 发送返回(+)
10 未定义
11 数据发送(-)
12~17 未定义
18 数据接收(+)
19 未定义
20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21 未定义
22 振铃 RI
23~24 未定义
25 接收返回(-)

楼主:
非常感谢里里的帮助.问题还是有点麻烦,
PLC8针插口  25针母头
1------------2
7------------3
5------------7
3------------12
2------------15
4------------16
25针公头  线头
2,3,4,5---桔黄色
15--------红色
16--------黑色
18--------灰色
空        绿色
空        黄色
请问:线头该如何与D型9针插口连接.

网友B:
兄弟 建议你查一下PLC的8个针是怎么定义的,然后直接跟9针的串口连接好了,也不用去考虑25针的问题了,
或者直接去买一个好了  也就几十块
你自己作的不一定管用  ,而且万一没接对  把串口烧了就麻烦了

呵呵  我以前在其他论坛里就见到一位仁兄用串口通讯,因为没弄好,接上后 他那可怜的DELL笔记本就冒烟烟了,

网友E:
有没有批发做这个东西的啊?

我的QQ是272483818

网友F(2007-02-10):
工控网内就有了,用深圳的一个工程师的方法,2个电阻就行.

网友G(2009-03-25):
请问:“FX系列PLC使用电8针孔插口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