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MODBUS TCP/IP 与MODBUS RTU转换

楼主(2006-05-08):
我目前需要向大家求都这样一个问题,我触摸屏上自带了一个以太网口,可设置为MODBUS TCP/IP方式通讯,但另一端是是一个232/485的接口的设备,支持(自带)标准的的MODBUS RTU协议,目前市场上有一种串口服务器,可以将串口和以太网协议相转换,我相求教的是,MODBUS TCP/IP 与MODBUS RTU协议能否通过这种模块进行转换。这种模块叫串口服务器。

网友A:
我们公司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器。。。。如果您需要可以电话我
020-83685461

网友B:
我这有你描述的那种东东,I-7188EX-MTCP,详细情况请跟我们联系
010-62016822 张

网友C(2006-06-27):
请注意,很多串口设备服务器只是将收到的数据包按tcp/ip格式打包在ethernet上传送,并非将协议转换

网友A:
肯定是支持modbus协议解析咯。。

网友D:
各位朋友,我们的人机界面,数据站,具有多串口通讯能力,最多5个串口(3个232,2各485)可同时与不同通讯协议的产品通讯,通讯协议内置,拖动鼠标选择即可。同时标配以太网接口(部分品牌的协议内置)。像楼主遇到的问题,用我们的产品就可以解决。 资料可到网站下载,也可以来电索取。谢谢大家! QQ:329360862 /13370269729 /13501716803

网友D:
美国红狮公司推出的数据站,不仅具有WebServer,数据记录存储,多串口通讯,数据站内交换,opc等功能,在增加扩展模块的后,还具备PID控制器的功能。带电热插拔的模块,有单回路,双回路,8路电流/电压信号输入模块(还有100点非线性信号输入模块),8路TC输入模块,6路RTD输入模块,8入/6出I/O模块,以及单通道输入和双通道输入的称重传感器输出模块。资料备索,敬请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