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跑位了?

楼主(2006-05-08):
一台送铜线机构:采用分割器送料,加减速机,带同步轮切割片来切断送出的铜线。

问题是:调试好送线长度后,运行几分钟,送线长度却变短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啊??

网友B:
用是什么电机?

楼主:
全是机械结构,怎么丢步呢?
用调速电机。

网友B:
丢步有很多种原因的

网友A:
电机是怎么控制的,这个铜线的长度控制,是怎么输送控制的,还有,铜线长度的距离是怎么确定的控制的。还有控制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PLC的控制程序问题。。。

网友C:
是否分割器驱动辊子送线。有自动放线机构吗.有可能线盘太重引起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