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EM231对温度的控制求助

楼主(2006-05-08):
各位大虾们,小弟需要一个S7-200+EM231对温度的控制程序,听说必须用PID来控制,可小弟弄了一星期还是在PID门外转悠,那位大虾能给小弟指导指导啊!!最好配上每一步的梯形图和功能说明,嘿嘿!!别笑话,小弟太笨了!!
E-mail:gaohaian1000@163.com 13241784844

网友A:
你在那里,我帮你做。

网友B:
EM231的功能是采样模拟量输入,我记得它有模拟电流或模拟电压输入方式,还有就是EM231热点阻模块或热电藕模块,直接连接热电阻或热电藕,将温度信号读入PLC注意模拟输入为零时对应为量程下限,模拟输入为满量程32000十五位有效,对应的温度为量程上限,对模拟输入信号还需滤波,否则无法使用。温度信号采入后就可进行处理了,比如作为PI的反馈,等

楼主:
俺在北京,可以当面切磋吗?

网友C:
你要对温度进行控制,用PID是必须的,EM231采集的温度作为过程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从而控制加热设备

网友D:
哎 简单 你把读上来的值转换一下 用PID向导建个块 调用一下 把那几个值添一下就成了 200还可以显示调温曲线 据说还可以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