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三相五线当中的零线问提

楼主(2006-05-08):
以前的动力大都采用三相四线制!其中一根是地线
而现在的传动电机都采用三相五线制,多了一根零线,请教各位这根零线的作用在哪里,难道
只用在指示灯上面吗

楼主:
是不是我的问题太菜,没人帮我啊

网友A:
你可以搜索以下三相五线,有很多帖子

网友B:
用在保护器上,如漏电开关。

网友C:
其实三相四线与三相五线均能漏电保护,零线和地线的电位相等,加了零线之后能对设备运行起保护作用,在实际接线时,不能把零线和地线混合起来使用。

网友D:
零线(N)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满足一些单相设备的使用要求。零线可以接入控制线路,也可以接开关、熔断器等等保护器件。地线(PE)主要是起保护作用(防止触电),且不准串接任何保护器件及开关之类。

网友E(2006-07-05):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F:
edm: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9 18:41:00
零线(N)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满足一些单相设备的使用要求。零线可以接入控制线路,也可以接开关、熔断器等等保护器件。地线(PE)主要是起保护作用(防止触电),且不准串接任何保护器件及开关之类。

网友G:
零线不一定投入使用,只有在需要单相电(~220V)时,才用到它;地线则不同,它是要接到机器设备的外壳上起保护作用的。正常情况下,工作的零线是有电流存在的,而地线则没有,地线只有在异常情况下才会通过电流。

网友H:
赞同"学然后知不足"的说法.

网友I:
三相五线制供电,有两根零线,一根为工作零线即PN;一根为保护零线即PE。例如:单相用电设备用一根火线、一根工作零线PN;三相四线设备其电源用三根火线、一根工作零线;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要保护时接保护零线即PE。
工作零线PN、保护零线PE都是零线或地线,PN作为设备的电源线,即设备正常工作所需要的零线;PE线只是在设备保护时即金属外壳保护所需要接的零线。PN、PE不能混用,是系统认定的。
由于PN即工作零线是设备工作的电源线,当然有负荷电流通过,简单说就是有电流;PE线是设备漏电时起保护作用的,只在保护时有电流,正常时没有电流。
我们国家原来是三相四线制供电,一般从重复接地处多拉出一根零线作为保护零线PE,专接设备金属外壳的。
不管是PE、PN,都不能断线、开路,所以都不进开关、不进保险。

网友J:
是这样的,呵呵,又加深了印象了

网友K: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3 1:08:00
三相五线制供电,有两根零线,一根为工作零线即PN;一根为保护零线即PE。例如:单相用电设备用一根火线、一根工作零线PN;三相四线设备其电源用三根火线、一根工作零线;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要保护时接保护零线即PE。
工作零线PN、保护零线PE都是零线或地线,PN作为设备的电源线,即设备正常工作所需要的零线;PE线只是在设备保护时即金属外壳保护所需要接的零线。PN、PE不能混用,是系统认定的。
由于PN即工作零线是设备工作的电源线,当然有负荷电流通过,简单说就是有电流;PE线是设备漏电时起保护作用的,只在保护时有电流,正常时没有电流。
我们国家原来是三相四线制供电,一般从重复接地处多拉出一根零线作为保护零线PE,专接设备金属外壳的。
不管是PE、PN,都不能断线、开路,所以都不进开关、不进保险。
我不懂电工,问朋友几个问题:
1.PE零线是接大地线吗?
2.PN零线接大地吗?
在欧盟,凡输入电流大于16A的设备,要求输入端每条线都要接保险

网友L(2006-08-17):
PN还是要进开关的,如三相漏电开关3P+1N。

网友M:
一般情况下,进线是三相五线的
而电机接线用三相四线制的

网友N(2007-03-03):
一根是工作零线,一根是保护零线。分别接在变压器中性点,和接地体接地处,实际也是接在一起的。重在保护。

网友O:
实际应用中还是要将零线和地线分开为好!这是现场经验

网友P:
我同意这种理论:零线(N)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满足一些单相设备的使用要求。零线可以接入控制线路,也可以接开关、熔断器等等保护器件。地线(PE)主要是起保护作用(防止触电),且不准串接任何保护器件及开关之类。

网友Q:
我国电网规定,三相四线制是A B C N 三相五线制是A B C N PE
三相四线制主要用于从变电所到城市区的供电,面三相五线可能会出现在特定的工厂低压配电室到具体的负荷.所谓零线N是指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的中性线,它的作用主要是为用户提供AC220V电源,地线PE是从大地的接地网中引至设备和用电设备上用于保护用户的,一般地线接在设备的金属外壳上,当设备有漏电时,电流会经地线流向大地,用户不会触电,它和零线之间关系是,当你引用的电源接线网的接地电阻较小时(1欧姆以下)且变压器中性点已接地时,它它们的电压相差很小,此时的PE线可以和相线配出220V电压作用,(最好不要用,因为它违规) .当接线电阻较大,或根本没有接地网的情况下你从变压器经来的N线没有保护功能.所以在使用电源进要注意.

网友R:
三相五线制是TN-S系统,在电力变压器的中心点同时引出N线和PE线;还有一种是TN-S-C系统,它是将引入动力柜的三相四线增加一根PE线。

网友S:
多了一根地线

网友T:
“现在的传动电机都采用三相五线制”——这句话本身就错了,一般情况下电机都只接4根线!

网友U:
我也纳闷何时电动机改三相五线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