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菱 PLC怎么加密

楼主(2006-05-08):
请教 三菱 PLC怎么加密 怎么编写梯形图

楼主:
跪求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你是新手吧。我也曾经这样。多看书。多练习软件。或联系:zyj6333@hotmail.com.我在上海。

网友B:
三菱就别白费工夫来加密了

网友C:
就是,加了也白加.省点力气吧.

网友D:
在软件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