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岩利老师:

楼主(2006-05-08):
我公司生产钢卷尺,在对印刷尺带自动定位剪切时,由于传动轮与尺带打滑,定位精度不高,我现在用的是单轴控制器[上海开通KT700B]控制伺服电机,定位精度手动调节[印刷线条[黑0.1MM]通过CCD摄象机与电子十字线在显示器叠加]由于速度高,定位时间短,长时间工作眼睛疲劳,定位剪切精度不高,我想用机器视觉控制单轴控制器自动定位剪切,定位精度[0.05MM]请教:是否可行。

网友A:
抱歉,对于机器视觉不是很了解,能否实现这个精度要求,不清楚。

网友B:
想问一下,什么是机器视觉,是指机器的可视么??

网友C:
个人理解:机器视觉=数码相机+专用光源+控制器+软件系统,用途:对数码相机采样回的图象信号在控制器上软件系统里进行图形识别判断、长度和位置测量等处理后可以输出数据或开关量给其他器件做执行命令或计算,按控制器类型一般分为独立运算的嵌入式和计算机插卡的PC-Based两种类型,性能主要取决于数码相机的镜头、机器视觉用光源以及控制器和软件的处理速度等等。。。
  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是美国的Cognex品牌,他们于2005年5月将另一国际著名品牌DVT机器视觉系统并入旗下,国内有几家他们的代理和系统集成商。欧洲也有性能不错性价比又好的其他品牌请您自己找找,如果您想找一家既做运动控制又同时能集成机器视觉的公司,深圳步进科技、沈阳莱茵机电、深圳众为兴数控等等公司都可以咨询咨询,他们的网站你直接搜索一下就应该能找到。。。
  建议版主转到机器视觉论坛,呵呵,只是建议。。。

网友D:
俗子:还有苏州钧信啊,怎么把我给漏拉?

网友C:
呵呵,对不起老宋了,哈哈,对,还有苏州钧信、北京的北成新控、北京钧义志成,他们有多年的市场销售、系统集成、产品研发的经验和案例。如果您在沈阳就直接找老宋同志,他全面负责东北区域(包括局部俄罗斯区域)呵呵,人热情好客、技术扎实、诚信可靠、价格合理、童叟无欺。。。如有意者请拨打本红娘鹊桥热线,立即发货免邮费,呵呵。。。   呵呵,老宋还需要补充啥,开了个玩笑别介意哦,这里是技术论坛不多聊了哦,不然刘岩利同志会删帖的,呵呵 刘兄,上述公司名称并没有广告之意的,我提供这几家都是在运动控制和视觉两个领域同时涉足的系统集成类公司,多提供几家可以让楼主自己联系多些选择,我们公司没有视觉这块产品所以并没提到。您说哪有做广告为别人做的,还望您考虑我确实是为了方便楼主的苦心哦,呵呵,以后回帖我尽量避免废话和调侃,呵呵。。。

网友E:
這樣案子並不適合視覺定位 那會增加控制器的負擔 除非你願意 損失速度 還是要由系統去改善

网友:
谢谢凡夫俗子提供信息,

网友D:
图像处理系统在自动化设备中用作位置反馈的一种方法
 1. 在自动化设备中应用图像处理系统的优点
  自动化设备为了获得准确的位置精度,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滚珠丝杆加交流伺服电机组成半闭环位置控制系统;另一种是采用位置传感器,如:光栅尺、磁栅尺,以及高级控制器组成闭环控制系统。这两种方法技术成熟,但成本较高。
  我们采用国产图像卡、镜头、台湾产摄像头和PC机,再加上滑动丝杆、步进电机和多轴运动控制器等元器件构成位置反馈控制系统。PC机通过处理图像信息,检测工件平面位置,控制电机运动,补偿系统误差。
  采用这种结构我们成功的开发出多种自动化设备,如:自动点胶机、自动超声波焊机等。其特点是:设备的精度高、成本低;由于有图像显示,调节点胶针头、超声波焊针和工装的初始位置十分方便,对工装的一致性要求也不高。

 详细情况,请登陆苏州钧信自动化网站:www.servodynamics.com.cn
  内容太长,不能全面转贴,请有兴趣的客户直接联系该公司(也就是老宋的上级公司)也可以电话联系,电话在网站上有。老宋不再多言。哈哈

网友F(2009-06-10):
你说的情况我了解,我也在一家钢卷尺公司,而且也有用到你说的那个系统,我正好就是负责做这套系统的维护工作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设计改造了机器的生产工艺,是机器能更好的完成任务,克服了同行业中的一些长久存在的问题,提高了效率!根据你说的情况,你们使用的应该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半自动切零机,现在也依然广泛的使用在卷尺公司中,不过也有很多的公司开始使用全自动的自动切零机了!我看你发帖的时间已经是3年前了,呵呵,不知道是否早已解决了呢?如果可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不知道你是哪里的?哪个公司的?我的QQ:68544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