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Q2005出现故障

楼主(2006-05-08):
今天上午用DAQ2005帮同学采集电加热炉的温度信号(输出4—20mA,加一个360欧的电阻转换为电压值的),开始从0.8V到1.xV之间跳动,后来一阵应该是2.X-2.5V时比较正常,接着就一直显示1.4xxV,我一看不对,就停止采数。接着就发现板子的CH0,CH1不能正常工作了,CH0一直显示1.4xxV,CH1显示3.xxV,其他两个AI通道和AO通道都正常。
各位达人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不会是吧板子烧了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CH0是在连接传感器的情况下显示该值?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河人家在 2006-5-10 17:49:00 发表的内容:
  CH0是在连接传感器的情况下显示该值?
------------------------------------------------------------------------------------------
问题是无论连接传感器与否,他都显示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