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fix中使用标签组?

楼主(2006-05-08):
    比如要控制4台水泵,点击这4台水泵都要出现同一个窗口来实现开泵停泵,这样是需要用标签组的吧 tag group?我看ifix的演示例子中有这样的,使用的是TGDpicture之类的,但是我又找不到如何在那里定义这些.tgd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感谢了!

网友A:
TagGroupEditor.exe就是这个应用程序编辑标签组文件的
应用工具兰有调用的快捷菜单(鼠标移动会有提示的)

标签组文件的使用方法如下:
建立标签组文件b.tgd有如下内容: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lostcity     abc.f_cv   描述
建立画面文件a.grf中 对应的 @lostcity@ 字段(对应标签组文件第一列,并且用@@包括)
则使用openpicture "a.grf","b.tgd"打开a画面之后@lostcity@的内容则替换为abc.f_cv,如果abc.f_cv是一个有效的数据源则会显示数据源的对应值。

更详细的标签组的使用建议参考 154教材,电子书也有相关说明
154在我的blog上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