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阻究竟怎么算

楼主(2006-05-08):
曾经在书上看到关于电阻的粗略的算法,就是通过区分上面的颜色记号来估算电阻器的电阻值,但是我总弄不明白,把电阻器拿到手里后,不知道应该从哪一头算起,所以在这里想请大家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嘿嘿,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不头是金色的,或是银色的还好办
其它的还要请各位经验丰富的了

网友B:
有同感!拿着一块线路板,看着上面一个个电阻,真的不好估。不过我的办法是,找几个典型的焊下一头测量一下,据此就好估算其它的了。

网友C:
电阻分4色环和5色环(精密电阻),一端是金色或者银色,那就要从另一端数起。4色环电阻的读法:第一环是个位数,第二环是十位数,第三环是倍数。就是第一环和第二环组成两位数乘以第三环的10的多少个次方。最后一个色环是电阻的允许误差值,可以不计。5色环电阻的读法也一样,不是它的第三是百位数,第四环才是倍数。最后一个色环是电阻的允许误差值,也可以不计。那个是允许正负多少的。

网友C:
电阻分4色环和5色环(精密电阻),一端是金色或者银色,那就要从另一端数起。4色环电阻的读法:第一环是个位数,第二环是十位数,第三环是倍数。就是第一环和第二环组成两位数乘以第三环的10的多少个次方。最后一个色环是电阻的允许误差值,可以不计。5色环电阻的读法也一样,不过它的第三是百位数,第四环才是倍数。最后一个色环是电阻的允许误差值,也可以不计。那个是允许正负多少的。

网友D:
要是色盲或色弱就麻烦了

网友A:
一端是金色或者银色,这倒好办.
问题是有些两头都不是金色,也不是银色,我们该从哪头数呢?

网友C:
那也好办,一般最后一环和前三环的距离相对其它三环的要远一些。

网友E:
0-9分别是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网友F:
有用,顶一下!前不久正在为这个问题迷惑呢!

网友G:
看色环的间距。看色环和引线的距离
间距大的,尾道
离引线进的,首到

网友H:
最好的方法用万用表量一下(不是在线)

网友(2006-12-15):
0-9分别是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5色管一定有1端是棕的`
从不是棕的那端读起``第一位是百位,第2位是十位,第3位是个位
第4位是倍数

网友I:
金五銀十指數值也指公差,數值是小數點,不可能頭一色環就是小數點,所以只能使公差,然後從另外一頭數就好了

网友J:
下面引用由苏恒在 2006-5-11 20:32:00 发表的内容:
那也好办,一般最后一环和前三环的距离相对其它三环的要远一些。
--------------------------------------------------------------------------------------------
你这里最后一环是和谁的一样?

网友K:
表示阻值的那几环排列比较紧凑,和表示电阻精度的几环之间有明显的间隔

网友L:
很多时候真的分不了

网友M:
楼上介绍的很详细啊。在维修中有的电阻发热颜色都变了,就很难知道阻值是多少啊,这时候可以把电阻的外皮刮掉,看看从断列处用万用表两头量一下,加起来就知道这个电阻的大概是多少了。

网友E:
芯片级维修资料好啊!

网友N:
 电阻分4色环和5色环(精密电阻),一端是金色或者银色,那就要从另一端数起。4色环电阻的读法:第一环是个位数,第二环是十位数,第三环是倍数。就是第一环和第二环组成两位数乘以第三环的10的多少个次方。最后一个色环是电阻的允许误差值,可以不计。5色环电阻的读法也一样,不过它的第三是百位数,第四环才是倍数。最后一个色环是电阻的允许误差值,也可以不计。那个是允许正负多少的。一般最后一环和前三环的距离相对其它三环的要远一些。 0-9分别是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网友O:
芯片级维修解说的详细!

网友P:
芯片级维修解说的详细!谢谢了

网友N:
写的好,很实用,顶一下。

网友Q:
芯片级维修    不错!!!

网友R:
芯片级维修的东西真不错。

网友S:
照着宋丹丹的话说:那是最基本的东西了。
搞维修必须知道的。

网友T(2011-10-24):
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我现在遇见这么个问题,我想把48V-dc变压为12vDC(2A)应该使用多大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知道的请加QQ526846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