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马达的刹车能用交流电直接控制吗

楼主(2006-05-08):
我用的的一个刹车马达(SEW)的刹车是通过一个整流模(外接AC220V)块来控制刹车的,能不能直接用交流电控制?转化为直流控制有什么好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想交流电可能没有直流电那么的稳定吧??
我也不太清楚,我顶

网友B(2006-06-15):
我想直流的比交流的可以允许更高的操作频率,但是反应速度没有交流的快,机械冲击小。

网友C:
我们有些客户要求控制电源为直流。
不知道为何

网友D:
应该是安全

网友E:
同意楼上说法阿

网友F(2007-06-28):
请到这个网站上去看看:http://looooook.diytrade.com/
确实有交流的刹车器,欧洲原装进口也有,体积比直流的稍大,刹车速度也不慢,有三相通入的,也有单相的。但市场上直流的居多。
我想原因应该是交流的制造材料比直流的要求高,更贵。因为交流的大概需要用硅钢片来叠加起来制造,这样才不会有太高的发热。而直流的就只要弱剩磁的整块材料即可。

网友G:
楼上的错了,直流的还是要用硅钢片来叠加起来制造。交流的电压是正负变化的,电流也是正负交替的呀,由电磁原理可知,所产生的磁力也是正负变化的呀。直流就不一样了呀。

网友H: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I:
我公司也有SEW带制动的减速机,质量不错
国产减速机连续24小时工作不到2年就会出毛病,我们这里3年电机才打开加油一次
打开后发现220V AC经过一个整流模块给制动器供电,应该可以用全桥替代吧

网友F:
楼上试试用全桥替代行不行。
行,但是刹车速度达不到要求,眼睛都看得出来差别。
你要嫌SEW整流模块贵就用我们的。
我们是专生产刹车整流模块的公司,是伦茨来设计的,配台湾电机出口欧洲。多种规格。
国产的本来就不行。
http://looooook.diytrade.com/

网友F:
我们卖的ENCO-LUNZE(恩口-伦茨)刹车器,好像不是硅钢片叠加起来的哇。是伦茨的印度厂生产的,质量比国产的好得多。有机会你们试试吧。

网友J:
直流线圈在机械卡阻时不会造成线圈烧坏。引起火灾。

网友K(2007-07-31):
国产的技术上要更新了,
用直流的安全、稳定

网友L:
只知道AC220变DC90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K:
哈哈,
眼见为实,见了就明白了

网友M:
你可以带一个风扇的调速电动机,这样可以随时保持冷却散热,杀住也比较令,带动速度也比较快,也耐用的.

网友M(2008-01-07):
 现在我厂的设备有:塑料挤压机一台,电动机有75KW 的一台、37KW的台,79KW的加热部分,有一台塑杯机,7.55KW的电机、61.3KW的加热器、2台小塑杯机、8.55的电机,40KW的加热器。有一台印刷机有35KW的电机。再有我厂每个月的电费有108600度,应该属于三级负荷吧!一天24小时运行,一个工作周有6天,星期日停机。现在用的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500KVA的变压器。帮忙算算还可以安装多少KW的设备?小弟才从学校出来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劳大家了,小弟实在是对这些没有经验。

网友K:
要是电机是星接的话,可以不用外接AC220V电源,直接在电机端子上取就OK了。

网友N:
不行把
好象会震动

网友O:
SEW大多都是DC90V的刹车模块,其它品牌也有AC220V的,不过这些都不要紧。一般说来,默认出厂接线,电机的刹车线圈都自己在三相电源进线(AC380V相线或一根相线一根中性点的AC220V)取了电源,不用你单独给刹车线圈额外供电。

网友P:
  “刹车马达的刹车能用交流电直接控制吗?”

1、异步电机停车制动方式有能耗制动;
2、能耗制动就是电机停电后给电机通入直流电,产生一个方向不变的直流磁场,当转子惯性运动切割磁力线时,产生感应电势、感应电流,直流磁场对转子感应电流产生电磁制动力矩,使电机很快停车;
3、这种方式的缺点是,系统的惯性动能消耗在电机转子上,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4、如果停电后给电机通入交流电,产生一个方向变化的脉动磁场,反而会给转动的转子以动力矩(原理是单相异步电机原理),不会产生制动力矩;
5、所以不能用交流电进行异步电机的能耗制动;

网友Q:
我试过。不好用。还是用直流电的稳定。

网友K:
 刘志斌: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7 22:51:00

  “刹车马达的刹车能用交流电直接控制吗?”

1、异步电机停车制动方式有能耗制动;
2、能耗制动就是电机停电后给电机通入直流电,产生一个方向不变的直流磁场,当转子惯性运动切割磁力线时,产生感应电势、感应电流,直流磁场对转子感应电流产生电磁制动力矩,使电机很快停车;
3、这种方式的缺点是,系统的惯性动能消耗在电机转子上,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4、如果停电后给电机通入交流电,产生一个方向变化的脉动磁场,反而会给转动的转子以动力矩(原理是单相异步电机原理),不会产生制动力矩;
5、所以不能用交流电进行异步电机的能耗制动;

-----------------------------------------------------------------
老刘在讲什么呢?????????????????????????????????????????????????????????????????????????????????????????????????????????????????????

网友K:
能不能看清楚了再讨论啊,刘工!

网友R:
我们这里用的刹车跟楼主说的一样,但不能用交流控制。很多模块还有一路24V供反馈信号用啊!

网友S(2008-10-10):
刘工说的是电气制动,我们讨论的是机械制动

网友T:
交流控制和直流控制没有区别,主要看驱动装置

网友U:
老刘他审错题了。

如果使用交流电的话。电流过零的时候磁场为0,会使衔铁发生震动,影响刹车性能。

好象前面有人说成是正负交变。磁极方向是正负交变,但是磁力方向自由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吸。

至于交流直流会不会影响动作速度,我反而觉得直流的有磁化作用,剩磁会影响速度。

网友V:
我用的刹车里面都有一个整流单元,将交流转成直流。

网友W:
直流的电机怎么可以用交流电???

网友X: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错了,直流的还是要用硅钢片来叠加起来制造。交流的电压是正负变化的,电流也是正负交替的呀,由电磁原理可知,所产生的磁力也是正负变化的呀。直流就不一样了呀。

好象没见过.直流的铁心,或制动盘是用硅钢片来做的.

网友Y:
我们用的还是SEW电机,制动时AC220V的交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