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通用变频器需设置哪些基本参数?

楼主(2006-05-08):
(无正文)

楼主:
哪为给指点一下

网友A:
电话联系010-62632247

网友B:
安说明书来操作

网友C:
安说明书来操作 还有你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
一般 上下HZ 加减速 寸动HZ 一段速HZ 二段HZ 还有 一点

网友D:
一般是 一段速HZ 二段速HZ

网友E(2006-06-12):
首选按照说明书输入基本的电机参数,然后先让电机能够启动起来,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当然还要设置DI多少进行控制远程启停及模拟量的给定等。

网友F:
看是什么品牌的 简单的输入电机名牌上的参数就行

网友G:
电机参数、加减时间、频率给定通道、运转方向、负载类型、频率上下限、启动频率、及保持时间、过流保护、欠压保护、缺相保护。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无私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