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控制全自动洗衣机

楼主(2006-05-08):
要求:1.水位选择分为少量,低,中,高;程序选择分为:洗涤,漂洗,脱水三者可以两两组合(除洗涤和脱水组合);强度选择分为:标准,弱洗.并有相应的灯显示.
2.每种选择都用一键来实现,如水位选择,按一下键为少量,二下为低,三下为中,四下为高,五下回到少量,如此反复;程序选择,一下为洗涤+漂洗+脱水,二下为洗涤,三下为漂洗,四下为脱水,五下为洗涤和漂洗,六下为漂洗和脱水,七下恢复为洗涤,如此反复;强度选择,一下为标准,二下为弱洗,三下回到标准,如此反复.
3.在执行程序的时候,可以按启动/暂停按钮随时暂停,再按下可在暂停处执行程序.暂停时也可以重新设置水位,程序,再按一下就以新的设置执行程序.
4.用三菱FX2N系列PLC设计
有哪位仁兄肯出山帮忙设计一下,小弟刚接触PLC,很不熟练,诚恳接受大哥大姐们的赐教!!

网友A:
还不如用单片机便宜吧。要不你的洗衣机造价也太高了。一台PLC能买好几台洗衣机了!

网友B:
是不是毕业设计的题目拿过来了?

楼主:
就是的呀,哪位高手出来帮帮忙忙吧

网友B:
那请问洗衣机当前水位的高度要不要反馈到PLC主机?如果需要反馈到PLC主机,那就需要另加5个传感器,将洗衣机当前水位反馈到PLC的X输入点。不知道你的设计要求具体是怎样的?如果不需要将水位高度反馈到PLC的X输入点,那么如何确定水位已经到了你事先设定的水位高度?

网友C:
有一点困惑,按1下2下3下...那段,怎么编,思路怎样?

网友D:
有计数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按一下2下即可以通计数器来计数,根据计数器的值去控制执行相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E:
往上资料挺多的,去找找吧!
会有惊喜地!

楼主:
回lesing.du:
就是要考虑前面的按键要实现后面相应的程序
照lesing.du所说,那得用很多触点比较指令啊?是不是?如在做洗涤,漂洗,脱水选择时,可以用数值比较指令嘛?因为按七下才回到原来的,那就得接连用两个比较指令了!是不?

网友B:
该程序的实现方法是比较多的,可以用计数器对按钮的接通次数进行计数,然后使用比较指令将计数器的值和预先设定的值作比较,从而进行洗涤,漂洗,脱水,等功能的切换。其实,像这种按7下
才回到原来值得情况不建议使用按钮,建议使用旋转开关,实际的洗衣机中大多采用旋转开关,而不会使用一个按钮,然后按上7下才回归原始值。不过使用旋转开关,会占用较多的输入点,看你的PLC能否提供足够多的输入端子。

网友F:
你是那个学校的啊不会是要我给你编好了,给你发过去吧.

网友G:
我认为 lesing.du说的对,能够完全实现。

网友H:
可以实现,成本太高啊!!

网友I:
先看现有的洗衣机是怎么实现的,吸收已有经验,不要主观臆想!
先学习吸收、再应用实践、再创新发展。

楼主:
在执行程序的时候,可以按启动/暂停按钮随时暂停,再按下可在暂停处执行程序.暂停时也可以重新设置水位,程序,再按一下就以新的设置执行程序.这如何来实现啊?

楼主:
谢谢lesing.du及各位仁兄的回复!
在这里不用考虑成本的高低,因为只是模拟设计而已.这就是我做的毕业设计呀!
我用过了,实际是这样的:
洗涤:进水,正转20S(弱洗),停2S,反转20S,停机,如此循环5次,结束.
漂洗:排水,进水,正转20S(弱洗),停2S,反转20S,排水,短脱水(40S),进水,...,短脱水(40S),如此循环3次,停机.
脱水:排水,长脱水(90S),结束.盖打开,就自动停机.
其它选择最后都有15S报警.
还有一个问题,在程序执行中,按暂停,可以重新设置,若不设置,可以在暂停处继续向下执行.这样如何来实现的呀??

网友J:
下面引用由二聋戏猪在 2006-5-9 12:14:00 发表的内容:
  有一点困惑,按1下2下3下...那段,怎么编,思路怎样?

--------------------------------------------------------------------------------------------
   回复“二聋戏猪”网友:

  满足楼主要求的“按一下键为少量,二下为低,三下为中,四下为高,五下回到少量,如此反复”的程序可以这样来写,谨供你参考:

  LDI   Y00
  ANI   Y01
  ANI   Y02
  OUT   M0
  LD     X01
    SFTLP   M0    Y00   K4  K1
    END

    这个程序在上电之初还没有按动按钮时,“少量”、“低”、“中”、“高”四种水量都没有选中,相应的指示灯“Y00 、Y01、Y02、Y03”都为“0”状态。你按一下按钮“X01”,“Y00”就翻转为“1”状态,代表“少量”;你再按一下“X01”,这个“1”状态就传递到“Y01”代表“低”,随着你一下一下地按动“X01”的按钮,“1”状态就一步一步地依次从“Y00”向“Y01”、“Y02”、“Y03”传递,按动第5次时“Y03”又把“1”状态传递给“Y00”……如此循环往复!

网友B:
你是想让我把程序编写出来发给你吗?那样你的毕业设计就没有什么收获。其实你的控制要求对于使用过PLC的人来说,不是很难,基本上由工作经验的都可以帮你设计出来,而且可能实现的方法都不一样,不过大体思路应该都差不多。你只要用心也是可以设计出来的。
建议你:
(1)设计程序之前先将你的控制要求再仔细看一下,理解你的控制要求,这一步很重要。
(2)真正理解你的控制要求之后,根据控制要求写出你的I/O(输入/输出)元件表
比如X0=水位选择按钮,X1=功能按钮,X2=漂洗强度选择按钮X,3=低水位传感器,X4=高水位传感器...Y0=进水阀门,Y1=排水阀门....这一步也比较重要。
(3)既然你已经懂得了控制要求,也写出了I/O元件表格,接下来就可以编程了,不要怕出错。程序没有统一的答案,只要能实现功能就是正确的。只是有些程序复杂,有些简单而已。
(4)如果你拥有PLC和电脑(或者手持编程器)以及编程线最好调试你的程序

网友B:
关于你说的按暂停可以重新设置,不设置可以继续运行,建议你使用PLC的停电保持装置,这些装置在你断开又重新接通之后仍然能保持原来的内容或状态,当然这只是一种方法,其他方法还有很多。

楼主:
若水位选择改为:,默认为少量,一下为低,二下为中,三下为高,四下回到少量,如此反复.
这样的话又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一个灯不间断的闪烁,该怎样实现啊??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婴儿学步在 2006-5-12 21:25:00 发表的内容:
  若水位选择改为:,默认为少量,一下为低,二下为中,三下为高,四下回到少量,如此反复.
这样的话又该如何实现…
--------------------------------------------------------------------------------------------
   回复“婴儿学步”网友:

  若要系统默认水量选择为“少量”,则程序可以这样来写:

   LDI   Y01

   ANI   Y02

   ANI   Y03

   OUT   Y00

   LD    X01

      SFTLP   Y00   Y00   K4  K1

      END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婴儿学步在 2006-5-13 12:51:00 发表的内容:
  一个灯不间断的闪烁,该怎样实现啊??
--------------------------------------------------------------------------------------------
    回复“婴儿学步”网友:

  可以这样来实现:

   LD M8013

   OUT Y00

   END

楼主:
谢谢wanggq的回复
请问M8013是什么指令啊?一个灯不间断的闪烁,我可以用方便指令FNC66 ALT来实现吗?我看到过这样的例子,记得不太清:间隔5S闪烁
LD X006

ANI T2

OUT T2 K50

LD X006

AND T2

ALT Y000
可以嘛?
SFTLP   Y00   Y00   K4  K1  这步指令是什么意思啊?学得少,不太懂还请指教!!

楼主:
梯形图怎么能传上来啊?
我想把我做的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还想请教各位高手呢!!

网友J:
回复“婴儿学步”网友:

    你的这个程序实现灯的“持续地以间隔5s闪烁”的功能是完全可以的。只是步数多了点!

   可改变为下述的样子:

    LD    X006
    ANI   T2
    ALTP  Y000
  OUT   T0  K50
    END

网友J:
回复“婴儿学步”:

  M8013是周期为1秒的时钟脉冲继电器

楼主:
SFTLP   Y00   Y00   K4  K1  这步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SFTLP是什么指令?

网友J:
  下面引用“婴儿学步”的“SFTLP   Y00   Y00   K4  K1  这步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回复:

  “SFTLP”是“脉冲执行型”的“位左移”命令。它的第一个操作数“Y00”叫“源”,第二个操作数叫“目标”也用“Y00”,第三个操作数“K4” 表示“移位寄存器”的“长度”共有四个“位”:“Y00、Y01、Y02、Y03”,第四个操作数“K1”表示“位左移命令”在每被执行一次时,寄存器的各“位”的“ON/OFF”状态向左(本例中是从Y0向Y3方向)移动的“位数”为“1位”。

楼主:
谢谢wanggq回复:
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比如水位选择,我还得用这里的设定去执行后面的程序,是不是用你上次2006-5-13 13:48:00发的程序就不行了啊?因为没办法去影响后面的相应程序,是不是还得用计数器啊?那又如何实现呢,能否写一下这样的程序?!

网友J:
   谁说“不行了”!只要你把“Y00、Y01、Y02、Y03”的“触点”用到后面相应的程序里就能够影响结果。

楼主:
哦!wanggq说的有道理!
那洗涤,漂洗,脱水的程序呢?
这里有时就同时有两个一起的,如:
默认为洗涤+漂洗+脱水,一下为洗涤,二下为漂洗,三下为脱水,四下为洗涤和漂洗,五下为漂洗和脱水,六下恢复为洗涤+漂洗+脱水,如此反复.这样的话该怎样编程序啊?!还能用SFTLP嘛?如何做呀??

网友J:
如法炮制呀!

楼主:
用这SFTLP可以嘛?
关键这有时同时亮两个,三个啊??
仁兄,该怎么办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想不出来,时间不多,再教我一下吧!!不甚感激!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婴儿学步在 2006-5-16 11:47:00 发表的内容:   用这SFTLP可以嘛?
关键这有时同时亮两个,三个啊??
仁兄,该怎么办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想不出来,时间… -------------------------------------------------------------------------------------------- 你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计数器啊 那个理解起来简单点 SFTL 指令移动的“位”可以是多个。

网友K:
一下为洗涤+漂洗+脱水M100,二下为洗涤M101,三下为漂洗M102,四下为脱水M103,五下为洗涤和漂洗M104,六下为漂洗和脱水M105,七下恢复为洗涤,洗涤Y10 漂洗Y11 脱水 Y12
 LDI M00
ANI M101
ANI M102
ANI M103
ANI M104
OUT M1000
LD X02
SFTLP   M1000   M100   K6  K1
END
LD M100
OR M101
OR M104
OUT Y10
LD M100
OR M102
OR M104
OR M105
OUT Y11
LD M100
OR M103
OR M105
OUT Y12
END
这个程序在上电之初还没有按动按钮时,程序没有选择。

楼主:
非常感谢龙逆天的回复,按照你的程序我已经调试出来了,谢谢!!
我是个新手遇到的问题很多,还请各位前辈栽培栽培!
 在执行程序的时候,可以按启动/暂停按钮随时暂停,再按一次可在暂停处执行程序.暂停时也可以重新设置水位,程序,再按一次就以新的设置执行程序.这如何来实现啊?是不是要在每个状态都得有启动/暂停的触点呢?

网友L:
找一本编程手册自己研究吧!

楼主:
利刃所说即是,不过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研究呀
有的话我肯定会自己做的,还请指教指教啊!!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婴儿学步在 2006-5-16 19:08:00 发表的内容:
  非常感谢龙逆天的回复,按照你的程序我已经调试出来了,谢谢!!
我是个新手遇到的问题很多,还请各位前…
--------------------------------------------------------------------------------------------
这个都说了话,你这个设计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差不多全都搞完了
有些东西还是自己努力一下的
编完了
调试出现问题,你提出
我想这里老大们都会帮你!

网友J:
请不要将相同的内容重复贴出多次

楼主:
好的,那谢谢各位老大了,小弟会尽量努力!

网友M(2008-06-15):
对:龙逆天 关于一下为洗涤+漂洗+脱水M100,二下为洗涤M101,三下为漂洗M102,四下为脱水M103,五下为洗涤和漂洗M104,六下为漂洗和脱水M105,七下恢复为洗涤,洗涤Y10 漂洗Y11 脱水 Y12
 LDI M00
ANI M101
ANI M102
ANI M103
ANI M104
OUT M1000
LD X02
SFTLP   M1000   M100   K6  K1
END
LD M100
OR M101
OR M104
OUT Y10
LD M100
OR M102
OR M104
OR M105
OUT Y11
LD M100
OR M103
OR M105
OUT Y12
END
这个程序在上电之初还没有按动按钮时,程序没有选择。
内容的回复:

请教:那个M100……怎么弄上去

网友N(2008-08-26):
慢慢来吧,学校里学得那点东西简单,程序方面要多多思考,才会有进步!

网友O:
哈哈   好多人指导啊   俺也沾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