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闭式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06-05-08):
各位大仙,小弟在此请教闭式星-三角启动是怎么回事?
在此谢国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应是电机启动时需较大的转矩,故刚启动是用星形,几秒后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B:
我好像觉得(课本上应有,但记不得了)如用角形直接启动,启动电流太大,不仅仅和转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