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急须湿度温度传感器的基本知识.(性能 参数 电路图)

楼主(2006-05-09):
急须一个型号的湿度温度传感器的基本知识.(性能 参数 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湿度温度传感器的基本知识:精度、量程范围、安装方式
至于性能都是吹的,最好从别的用户那里了解
电路图就是几个接线端子了
还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