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低压变频器是否都必须配置进线电抗器?

楼主(2006-05-09):
大功率低压变频器是否都必须配置进线电抗器?我刚刚跟冶炼厂签定了一太355KW的变频器,选用富士P11系列变频器,我对大功率低压变频器配置进线电抗器的概念有点不清楚,在次请教各位师哥师姐们,请各位师哥师姐多多指教!

网友A:
不一定,那要看工况,我上次用的220KW的就没有配。

网友B:
还是选台湾东元变频器;我们以给可户配过现在运行正常;成本降低;我们也没配;客户一开始也是选富士;经过我们商讨;最后选定东元;如有意我们聊聊010-62632247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13325215833

网友D:
   一般90KW以上我们这里就加进线电抗器,75KW以上加直流进线电抗器...关键看电源质量...

网友E: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楼主:
加直流进线电抗器要怎么加,请指点!

楼主:
新三毛哥:能不能留给联系方式呢,我想跟你交流一下,我的e-mail:sellzzh@vip.163.com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新三毛在 2006-5-11 16:48: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90KW以上我们这里就加进线电抗器,75KW以上加直流进线电抗器...关键看电…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哦!

网友G:
都什么玩艺儿?知道就回答,回些技术的东西,怎么一张口就广告?

网友H:
还是要使用进线电抗器的,实际上为什么大功率低压变频器为什么一般会配进线电抗器?因为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1,减缓启动电流对供电线路或者变压器的冲击.2,减小变频器产生的奇次谐波对相同供电线路上其他用电设备的影响和干扰.提高线路功率因数.

其实看大功率变频是否配进线电抗器有两个因素决定1,本供电线路上是否有其他用电设备.都是什么样的设备.被谐波的影响程度决定.
2,变频器自身的容量占变压器容量的比例.一般在10%或者以上,就很有必要配进线电抗器.

进线电抗器按滤波效果和压降也分很多个等级.
由于钢厂里各种控制设备很多,所以建议还是务必使用进线电抗器.
fuji P11在超过75KW以上就会配直流电抗器.

网友I:
同意 李惠锋:的说法.

网友J(2008-06-29):
请教各位专家:我厂行吊用的安川G7A4075型变频器,控制55KW的电动机。运行中老出现报PUF故障时,快速熔断器损坏的同时,IGBT也会损坏故障,检查电动机及电缆均完好,制动单元工作(制动电阻发热来判断的),测得制动电阻上的泄放时的电压达到500V,制动单元设在400V档,阀值660V(系统电压达到400V),电动机抱闸信号由变频器输出。请问直流母线电压为何这样高?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我的邮箱为:dqdwh@clpec.com.cn。谢谢大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还是要使用进线电抗器的,实际上为什么大功率低压变频器为什么一般会配进线电抗器?因为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1,减缓启动电流对供电线路或者变压器的冲击.2,减小变频器产生的奇次谐波对相同供电线路上其他用电设备的影响和干扰.提高线路功率因数.

其实看大功率变频是否配进线电抗器有两个因素决定1,本供电线路上是否有其他用电设备.都是什么样的设备.被谐波的影响程度决定.
2,变频器自身的容量占变压器容量的比例.一般在10%或者以上,就很有必要配进线电抗器.

进线电抗器按滤波效果和压降也分很多个等级.
由于钢厂里各种控制设备很多,所以建议还是务必使用进线电抗器.
fuji P11在超过75KW以上就会配直流电抗器.

网友L:
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噪音大,温度高大90度是怎么会事,请老师解答

网友M:
回些技术的东西,怎么一张口就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