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铠装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6-05-09):
大家说铠装热电阻是尖端测温,但是末端怎么有那么大一附件,而且前面的直径也很大
太不方便了
我昨天问一老板说,铠装只是一包装形式。

像WZP只有3cm长左右,但测温是求其整个的平均温度。

有没有小的,并尖端测温的热电阻?

网友A:
 铠装的热响应时间短呀,里面填充了高纯氧化镁。

陶瓷或薄膜式热电阻的元件,有米粒大小。要有保护套才能应用。

网友B:
铠装热电阻有易弯曲,响应快,直径小等优点。

  感温部分就在顶部

网友C(2007-05-11):
铠装热电阻能适应大多场合的测温,而且体积小,抗震能力强.如果需要测量特殊场合如轴瓦,容器表面温度就选特殊设计的热电阻.

网友D:
需要测量特殊场合如轴瓦,用端面测温热电阻

网友E:
铠装式热电阻
应用
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电子计算机等配套使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200℃∽5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特点
●  热响应时间少,减小动态误差;
●  直径小,长度不受限制;
●  测量精度高;
●  进口薄膜电阻元件,性能可靠稳定;

网友F(2008-01-26):
一般的热电阻感应温度的是头呢还是头上三分之一长度?

网友B:
感温部分要看采用那种测量元件?薄膜大概有2-4毫米,陶瓷应该在20毫米.(从头部开始算起)

网友G(2008-03-12):
拆一个看看不就行了。无源器件,又不容易坏。

网友H:
你能拆开铠装铂电阻?真的拆开也就报废了.

网友I:
在采购时,要求直径小于3mm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