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应堆问题

楼主(2006-05-09):
反应堆先生:我在2005-12-5 8:57:00看到你发表的,可以清除密码,但是程序格式化了,
我有一个K7M-DR10UE需要解开密码,程序格式化也行,能帮忙吗?wu.guang.wen@163.com
怎样和你联系?谢谢?

网友A:
下载LG的PLC编辑软件:KGL 。安装在电脑上,做PLC通讯线。打开电脑--打开KGL软件--新建--选择“K120E”--连接PLC--“在线”菜单--“清除”---“全部清除”。
    如此,就可以OK了!

楼主:
LG的密码问题先生你好:按照你的说明我已经把程序和密码都清除掉了。在此表感谢!再见。

网友B:
学了,谢谢密码问题

网友B:
不知道特价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C:
我用USB和RS232连接笔记本电脑和LG PLC,怎么也连接不上,请问高手们应该怎么样解决。电脑是三星的,用的是XP系统?

网友D:
你查看一下端口设置是否有问题,我用过这种方法没什么问题很好用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东海之颠在 2006-5-29 10:11: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USB和RS232连接笔记本电脑和LG PLC,怎么也连接不上,请问高手们应该怎么样解决。电脑是三星的,…
--------------------------------------------------------------------------------------------
参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24871

网友C:
端口的设置已经改变过了,但是没有其他的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愁死我了,天天搬那台试电脑都快烦死了,救救我吧??

网友D:
那你就要看看USB电缆是不是有问题
我现在就用这种方法联机的对各种PLC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