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7 315F-2DP的问题

楼主(2006-05-09):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用的是S7 315F-2DP的plc,我的编程软件是STEP7 5.3+SP3,我想把程序传到pc里,但是在上传程序的时候总是报错。请问我是否需要安装什么附件才能正确打开这个型号的plc呢?我新建项目选择plc时也没有这个型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型号的PLC 订货号为 6ES7 315-6FF01-0AB0
使用如下方法升级你的硬件库:
打开硬件组态->Options->Install HW Update

网友B:
硬件没有应该也能抽上来的,我觉得不是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