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闭式星-三角启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5-09):
各位大仙,小弟请教电机闭式星-三角启动的问题。请问电机闭式星-三角启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头一次听,关注中...

网友B:
只听说过电机星-三角启动,没听说过闭式,莫非还有开式?

网友C:
  电机接星启动力矩小启动电流小,角行正相反一般电机都是封好的
  控制电路也很简单呀一般是用电流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D(2016-05-04):
在星型转换三角形之前先接通一个接触器从而把三个电阻串入电源供电回路以达到降低冲击电流的目的,这个过程通常是一秒左右,接通三角形后断开此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