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保护继电器用的二极管,一般用什么型号?

楼主(2006-05-09):
谢谢指点!网上搜半天也没有发现合适的

网友A:
普通的就用IN4148就可以啦吧

楼主: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专门用于续流的二极管呢?

网友B:
4148是可以的
但是维修中发现其损坏率很高,建议使用1N4007,一般不会损坏。

网友C:
1N4148 : 75V / 150mA

我偏爱用 1N4004 ... 1N4007
1N4004 ... 1N4007  400 ...1000 V / 1 A

网友D:
如果旁边有对电磁场比较敏感的电路,建议用快恢复或者肖特基,他们导通速度快,效果比4007要好,不过要注意他的反向电压,一般不如4007类的高。

网友E:
反向耐压高点的就行

网友F:
一般用IN4004。

网友G:
用快速恢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