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wincc与S7-200通讯的相关资料

楼主(2006-05-09):
这近小弟弟在做一个自动排水控制系统,。急需WINCC与S7-200的通讯等相关资料,希望前辈给予支持,谢谢!!
xulinfeng2003@163.com

网友A:
我有S7-200编程软件,你要不要

网友B:
用CP-243-1加CP1612通过以太网通讯协议

网友C:
楼上,WINCC与S7-200能通过以太或PROFIBUS-DP加上相应的模块直接通讯吗??好象不行吧

网友D:
必须告诉我你的S7-200控制器离控制室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E:
到西门子网站上下载,多的是。

网友B:
下面引用由crazyyin001在 2006-5-22 9:03: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WINCC与S7-200能通过以太或PROFIBUS-DP加上相应的模块直接通讯吗??好象不行吧
--------------------------------------------------------------------------------------------
谁说不行啊!要不你试试

网友F:
什么都不要直接用MODBUS通迅最省钱

网友C(2006-06-11):
TO ymtq:
你好,是可以。我还没试过。基本上有OPC、DP、TCPIP三种,请教,DP方式,WINCC5.1驱动添加PROFIBUS-DP.CHS直接就可以了吗?好像看到还有什么COM PROFIBUS设置什么的,这个COM PROFIBUS软件是什么阿?就是5611的驱动吗??

网友C:
知道了,需要SIMATIC NET 6.0。进行配置。具体操作过两天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