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LOGIX 5000功能块

楼主(2006-05-09):
请教各位:
   我在使用AB RSLOGIX5000的时候,利用JSR SBR 、RET 指令构造了一个功能块,但是在使用时会引起混乱,A设备的输入会影响的B设备的输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MODICON的PLC有DFB,西门子的PLC可以做FB,那AB PLC 该如何制作设备功能块呢

网友A:
你好!如明白了,请告诉我,学习学习。。。

网友B:
只有看到你做的东西才能下结论

网友C:
提醒一点:AB的ControlLogix的CPU在执行程序时的输出处理方式为立即输出,和常规的PLC执行完成后统一输出的方式不一样。
处理方式为对输入和输出都统一做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