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增量PID算法实现炉温的控制,计算机输出应该是电压变化量,还是变化量加上前一时刻的值?

楼主(2006-05-09):
采用增量PID算法实现炉温的控制,计算机输出应该是电压变化量,还是变化量加上前一时刻的值?
     我的温控模块输入电压为0—5V,如何处理这个增量PID算法得到的△u,使计算机的PID输出为0—5V?

网友A:
显然你没好好研究增量式PID的算法,输出当然应该是前一输出值加上本次计算出的增量值了.

楼主:
那初始化时就应该把前一次输出值设为0吧?

网友B(2007-12-04):
     我也正在编一个温控程序,应该在初始化时设输出值为0把,不过我觉得设输出值为最大也能实现,只是下边的算法要做相应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