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精度要求相当高

楼主(2006-05-09):
哪个建议一个高精度的步进电机啊,或者有更好的方案去实现定长传动,精度要求很高,在0.1mm

楼主:
如果有了解工艺的发Mail给我
zou_jian_hua@163.com

网友A:
不如用SF电机好了

楼主:
我觉得步进电机是不是要好控制一点

网友B:
0.1MM的精度不高啊。步进电机没问题。就控制而言步进和伺服的控制差不多,都是脉冲+方向,伺服的精度更高一点。如果需要这方面的东西可以联系:13632535150 江先生

楼主:
顺便问下,有没有好一点的减速办法

网友A:
只有减速器,不过可要高级点的,就会稳定些,,也好些

楼主:
有具体的么?给个建议哈

网友C:
这个精度步进电机肯定可以满足的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具体减速器的品名吗?

网友D:
0.1mm的精度算不上精度,国内步进电机的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E:
0.1mm不算什么高精度呢。步进伺服都可以。不过步进的还是简单一些。
步进电机可以减小脉冲频率进行减速啊。

网友F:
HaHa 精度确实不高~不过要减速的话用减速机似乎不如直接搞两大小齿轮,OK了!告诉你一般25齿配100齿宜!

网友G:
如果要求速度不是很快的话,普通电机+变频器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如果速度要求要快一点的话就用伺服咯,小功率的伺服也不贵啊,可以考虑国产的

网友H:
步进电机很难达到高精度,建议用伺服电机,韩国麦特斯伺服电机在价格方面有绝对优势!联系人 李生 13590106171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I:
0.1MM就高精度?那0.01MM叫什么?国产的步进电机完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