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

楼主(2006-05-09):
本人有一台丹佛斯2800的3.7KW机器上电显示过压报警,拿掉取样电阻(6个82K的电阻)故障依旧,断开一个224芯片到CPU之间的电路板故障还是存在....
   请问各位大侠,2800的电压检测是不是由6个82K的电阻取样,经224处理后给CPU的?
   如果不是,又是怎么样检测的?????????

网友A:
小板CPU67脚有无2V电压或测电阻小于100欧不正常,另也可能是小板边上几个电容

网友B:
WUXICJM很熟悉DANFOSS,修过很多吧?一定是高手~~
方军先生,你要看看变频器的621参数,要是显示电压等级是200V,那就是底板的程序丢失了或者底板CPU的控制板通讯有问题。
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络,我是青岛的代理商。13697682508 小马

楼主:
变频器显示过压时,参数是不能改动的,也读不出来的啊.
请问下WUXICJM,如果电压或电阻不正常的话,又该怎么办?是不是只能换CPU了?

网友A:
把67脚挑开电阻值回升约2K左右说明CPU内短路,此情况一般是炸过的机器并且有开关电源同时坏的现象,主板中间起泡

楼主:
我量了一下CPU的第67脚Vref跟58和50脚也就是Vss之间的电压是4.12V,电阻是1.2K,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也不正常了?这台机模块是坏过的,但电源没有坏过。。。

网友C(2011-04-27):
我量了一下CPU的第67脚Vref跟58和50脚也就是Vss之间的电压是4.12V,电阻是1.2K,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也不正常了?

我的也是如此

网友D:
关于这个故障我公司专门写有技术文章,可到我公司网站下载。www.sinodrive.com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