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为什么光纤用久了自己的接收或发射的性能会降低??

楼主(2006-05-09):
请问大家为什么我的光纤在用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后~~它自己本身接收和发射的性能会下降???

楼主:
我们用的是对射式的光纤~~但是为什么总是用了一段时间后接收和发射就差了~~~以前光纤之间的距离是20MM但是后来只能在15MM~~~而且光纤外观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损坏!!(没有什么漏光的现象)

网友A:
应该是放大器的问题,可能是放大器的发光源衰减了.

楼主:
但是我换了光纤后就好了!!!

网友B:
你可能碰到光纤表面了,或者是光纤表面脏了,如果光纤有余量,可以用专用的工具切除一点就可以了,节约成本,但是每个刀口只能使用一次。

楼主:
我用KEYENCE的刀口满好的可以用几次~~但是用BANNER的刀时只能用一次~~用后刀马上有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