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问题:分布式系统组态,配置了好几天都不行,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6-05-09):
正在做C/S组态的项目,用一台客户机访问多台服务器,授权都装好了,组态的步骤也按照有关资料做好了,但是客户机打开服务器画面时就出错,运行直接打开服务器画面会说找不到画面,然后弹出选择画面对话框,选择好以后仍然不行。如果将服务器画面插入到客户机上的画面,在“画面窗口”上则显示“Error in 数据包名::画面名”,不知是哪部分的组态有问题。另外,我在客户机上选择更新数据包,则弹出对话框说不能更新,请高手指点,急,感谢!

网友A(2007-02-01):
遇到相同的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可不可以帮我发一份WINCC的软件包给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看到,谢谢.......!
邮箱:zijiaping@163.com

网友C:
CS结构设计要查看文档!

网友A(2007-03-13):
请问是什么文当啊?
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