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计液压升降机

楼主(2006-05-09):
机械设计界的前辈们,小女子诚心请教如何设计好单剪式的液压升降机,要注意哪些计算.多谢了

网友A:
不太懂,请描述的清楚些,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注意几点:1,注意液压缸的选择;
          2,注意液压油路的设计,就是溢流阀,单向阀,换向阀等的选择与走向。
          就这些,你注意点就可以了,至于结构吗??你说的不清楚,形式可以很多种,你自己看了。

网友C:
还要注意控制系统的设计

网友D:
请问你的台面尺寸,最低高度和行程,载重量。

网友E:
现在单剪双剪式的液压升降机生产厂家很多,可根据你的要求设计加工,比自己加工还便宜,毕竟是专业厂。从设计大家说得很好

网友F:
1、计算出要升降的重量;
2、选用升降台架的材料及计其重量;
3、计算总负载多少,选用液压缸缸径、计算系统压力;
4、选用液压泵、电机及油箱大小;
5、跟据你的需要设计油路板及选用阀体;

网友G(2010-05-26):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网站,那里有介绍的,你浏http://www.jnzcyy.com ,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