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此水泵最大耗电多少?

楼主(2006-05-09):
我附近村有几台农用潜水泵,每个泵上有一个电度表,集中在一个配电房内,电工做互感器时捣鬼,他故意不买(不是为了省钱),自己做,然后告诉老农民,电表走一个字,代表十个小字,一个小字0.75元,(够黑的吧)我想问一下,一个7.5kw的潜水泵电机,正常开一个小时,最大能耗电多少度(也就是多少各字),线路也就200米,多谢了,我想为当地农民说句话,拜托各位!!

网友A:
根据KW(功率)=UI(电机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1度电=1KW/1小时
你自己就可以计算出用多少度电。
电工在“电工做互感器时捣鬼”?
无非有两种:1)比如原来用100/5的互感器,他自己用150/5的,但把外面的铭牌还是用50/5的,外观大小不变,这样可以偷电
2)把100/5的互感器用上述方法改成实际用50/5的,这样,就会造成:用电少多交电费的情况
根据你说的情况,电工有可能是用第(2)种方法在坑害农户,你可以想当地电力主管部门反映,处罚他

网友B:
约7.5度电。

网友C:
W=UIT你能测量出电流就按这个公式计算一个小时耗费多少度电

网友D:
对举报他,我们做电工的要有职业道德,更不能坑害老百姓

网友E:
不能简单地用公式计算,离心式水泵的工作电流和出水量有很大关系,出水量大电流大,很多人认为把泵的出口关死,泵的电流会变大,实际上离心式水泵关死出口阀门时电流会减小,不信的话你可以做实验,不过最大不会超过额定功率,一般为70-90%左右。

网友F:
下面引用由jss135在 2006-5-9 17:06:00 发表的内容:
根据KW(功率)=UI(电机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1度电=1KW/1小时
 你自己就可…
--------------------------------------------------------------------------------------------

网友G:
不多于7.5度电。

网友H:
是220V的吗? 加上线损应该大于7.5度但小于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