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厚膜驱动电路

楼主(2006-05-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遇到一个厚膜驱动电路,是陶瓷板的,感到很不解,究竟用陶瓷板有什么好处,可以用一般的代替吗?还有,我对这个驱动电路的原理不是很清楚,想请教大家!想把原理图给大家看,但是论坛上好象不可以贴图的,如果....,我可以发邮件给你!先谢各位了!

网友A:
钱多了可能是
要是在变频器上
很简单的一个PWM而已

网友B:
发个图给我也许可以共同进步
zhengwantong@163.tom

网友C:
asm51@21cn.com

网友D:
你只要把变频器的型号告诉大家就可以了
西门子6ES70是这种,不知你要怎么替代,有何意义!

网友E:
今天就遇到一台KEB的陶片底座裂了!板上涂了涂层,看不到线路!都没法搭一个,郁闷啊!

网友F(2008-12-30):
KEB,我是科比售后服务的021-37746663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今天就遇到一台KEB的陶片底座裂了!板上涂了涂层,看不到线路!都没法搭一个,郁闷啊!

是什么型号的,也许我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