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万分火急:变量记录

楼主(2006-05-09):
为什么变量已经归档以后,我要显示归档的变量怎么就显示不了呢?总是提示“没有到数据服务器连接”,请高手指点一下。我万分感激

网友A:
把“变量记录运行系统”激活。就ok了!

网友B:
变量记录运行系统”激活

网友C:
你是不是离线模拟的啊,我也是一样的情况,真是郁闷,有空多交流。wanghere@163.com

楼主:
我用的是内部变量做的,也提示“没有到数据服务器连接”,在线也还是不行

网友D:
检查项目名称是否为中文,项目路径是否含有中文,变量记录中是否使用中文作为归档名

楼主:
项目名称不是中文,项目路径不含有中文,变量记录中是没有使用中文作为归档名。其他的中文变量,我没有做变量记录,不影响吧?

网友C:
没有影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又好了。你用的什么版本?不是有点版本需要安装个补丁吗?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5.1版本的。WINDOWS2000,SP4

网友E:
配置数据服务器为本地计算机。

楼主:
在哪里配置?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少装了一个文件。现在已经能够正常运行变量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