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步距的问题.

楼主(2006-05-09):
这2天刚开始看步进电机的书.有个疑问,书上说:"....一相通电换到另一相通电称为一拍.即为一个步距角......这种单独通电方式 ( U->V->W->U )叫三相单三拍.一个步距30度;
还有一种三相六拍的.U->UV->V->VW->W->WU->U,一个步距15度."

我的问题:后面一种为什么他就刚好是15度?一定准确吗?

网友A:
如果电机加工、装配没有问题,可以认为一定准。

网友B:
接着看下去吧,你会明白刘斑竹说的是对的。不过当然要稍微好一点的驱动器,否则误差可能超过5%拉。

网友A:
当然,如果给UVW的电流不一样,或者UVW的线圈本身不一样、不对称,他就不准了。

楼主:
恩,书里没讲那么细(可能觉得太简单)只是提了一下,就带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