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E11S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5-09):
求助:我们有一台富士E11S 3.7KW的变频器,显示Er2故障,(通讯故障)请问各位老师怎么修?配件那里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和我联系北京蔡工13701089630

网友B:
你试一下将参数强行恢复到出厂值!但要先把原参数尽量记起来,然后调回去。

网友A:
楼上的太不专业,都ER2了还怎么恢复出厂啊
1,面板坏
2,主板坏

网友B:
董老师说得对!
我也是刚进行没多久,多多指教.

楼主:
董老师,请问板坏了,在那里能买到配件?

网友C:
同意董事的观点。

楼主:
蔡工,您好,我是公主岭轴承厂的,我们的业务员和您联系了一下,现在正在找配件。

网友D:
你把面板和主板连接的芯片换一下

网友A:
可以发货至北京我,或富士电机北京,系统检测一下

楼主:
蔡工,您好,我们的这台机器已经送修,是有块板坏了,我们没有件,送长春了。谢谢您对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