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供电问题

楼主(2006-05-09):
各位专家,我在工厂工作,我们这里供电比较紧张,经常没电,没电的时候我们就用柴油机发电,办公室有一部电脑,安装了UPS和稳压,但是当一换电的时候,电脑经常烧坏,原因就是在换电一瞬间电压很大,有没有一种装置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电压很大是多少伏

网友A:
  过压保护有没有动作

楼主:
电压很大就是在换电一瞬间电脑主板就被烧坏了,过压保护是什么,电我不懂的

网友A:
 怎么会烧主板应该烧电源呀  电压保护就是当电压超过额定值的时候就会停止电源投入 柴油机是多少转呀  频率是50HZ吗

网友B:
很简单UPS改用在线式UPS

网友C:
UPS有问题。

网友D:
电脑插座加个压敏电阻,OK!

网友E:
他的电压对于他们的设备也许正合适,但是当他们有发电机的时候也许会达到450伏,不烧电脑才怪.

网友F(2006-06-12):
发电机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也许是发电机有问题。

网友G:
加多一个稳压电路就行了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我是一个菜鸟在 2006-5-26 21:55:00 发表的内容:
  UPS有问题。
--------------------------------------------------------------------------------------------
   是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gkong在 2006-5-26 22:06:00 发表的内容:
  电脑插座加个压敏电阻,OK!
--------------------------------------------------------------------------------------------
   是的

网友I:
你们说的多不,在送电时电压比较高,过一段时间所有用电设备多用电了电压才到正常,家用电器最好一般在来电后十来分钟在打开。你那用电紧张电压调的高了点,

网友J:
简易的柴油发电机一般自己没有稳压部分,调节电压全靠油门,就是油门固定的再好,还是会造成电压的波动,且由于负荷的变化还会造成跟大的电压变化,所以用这样的发电机带动电极、电热元件还是可以的,带动照明,就容易坏灯泡,带动仪器设备,不是影响精度就是影响寿命。
你的发电机肯定是简单类型的
最好买功能全的发电机组,就是价格高出很多。

网友J:
更正:跟大的               更大的
      电极、电热           电机、电热

网友K:
同意 简易的柴油发电机一般自己没有稳压部分,调节电压全靠油门,就是油门固定的再好,还是会造成电压的波动,且由于负荷的变化还会造成更大的电压变化,所以用这样的发电机带动电机、电热元件还是可以的,带动照明,就容易坏灯泡,带动仪器设备,不是影响精度就是影响寿命。
你的发电机肯定是简单类型的
最好买功能全的发电机组,就是价格高出很多。

网友L:
输出端加稳压模块就是了

网友M:
建议装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N(2007-06-18):
在送电时电压比较高,过一段时间所有用电设备多用电了电压才到正常,家用电器最好一般在来电后十来分钟在打开。也可以加装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5-10分钟,电脑的电通过继电器延时供给

网友O:
你的发电机有问题.

网友P:
增加稳压柜子(装置)

网友Q:
柴油机发电不稳,要滤波,加一个UPS,再来一个稳压电柜

网友R:
为什么不等发电机电压稳定后再投呢.如果不可以的话就只有安装稳压装置拉,有的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