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57153和XBTG5230连接通讯出错???

楼主(2006-05-09):
我们厂子内有台设备选用57153和XBTG5230通过Unitlway连接,但是最近在开机的时候触摸屏上的某些参数会丢失,显示******(不是全部丢失),而去PLC相应的地址去读,数值还在,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当变量数值大于设定显示长度(数值溢出)时也会显示****的,不妨检查一下。

楼主:
没有大于设定长度

网友B(2006-09-20):
按照您描述的状况是触摸屏设定变量的数据超出范围了,比如设定的是无符号16位字,那你PLC里面是80000,大于65535了,所以HMI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