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L5000程序。

楼主(2006-05-09):
请教各位大虾:我在一台电脑的程序里在线并更改了程序,并测试通过,然后我存了程序。我在另一台电脑里打开原来的程序,(我没改前的程序)并上线,在线显示的并不是我改过后的程序,这是为何????请个位大虾给我释教,多谢了。

网友A:
上线之前要先把你 新编辑的程序重新DOWNLOAD!

楼主:
PLC的CPU里存的是我改好的程序,也是现场设备正在运行的程序,我是在另一台电脑里在线我原来的程序,是我没有更改的程序。显示的不是现场PLC的CPU里的程序。为何??????请个位帮我一下。

网友B:
连接PLC后,用UPLOAD把PLC里的程序读到你的电脑里保存不就行了!

楼主:
连接PLC后,用UPLOAD把PLC里的程序读到你的电脑里,但是,却不是PLC里的程序。为何????

网友B:
不是吧,那你UPLOAD到你的电脑里保存,然后和PLC里的程序比较以下看看到底哪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