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C-3000一个控制回路问题

楼主(2006-05-09):
TDC-3000系统,一个液位控制回路,正常控制几年了,一天突然出现故障:输出信号但现场阀不动作,检查信号,屏蔽,绝缘正常,阀正常,将阀4-20MA正负反接后阀动作,但动作反向,在DCS上改正反作用后正常.再将信号线正接,阀又不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阀的问题吧??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十八人在 2006-5-15 16:34: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阀的问题吧??

--------------------------------------------------------------------------------------------
我也觉得是阀的问题

网友C:
查过电缆吗?24V供电回路呢?有试过用其他通道输出或信号发生器接到阀上试过吗?检查下阀门定位器?这方面经验不多,想不出别的了,抱歉.

网友D:
是智能定位器吗?我也认为是定位器的问题,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E:
[i]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地,除非你没搞清实际情况或者有人恶意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网友F(2006-09-08):
定位器的问题吧

网友G:
换个别的回路试下呢!我想也应该是阀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