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门子MM440 22KW变频器能启动,但风机不转,并报F0030风机故障

楼主(2006-05-09):
我的西门子MM440 22KW变频器能开机,但风机不转,没一分钟时间便报F0030风机故障,经目测发现驱动板风机插口左侧有一FZT751的三极管有烧裂的现象.其他并无异常,请教高手:该晶体管是风机的驱动管吗?该晶体管在一般的电子市场能买得到吗?换了该管后能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吗?

网友A(2014-06-04):
此种机器主板上有检测风机运转是否正常运行的电路,检测风机不正常运转,会报故障现象,管子坏可能是风机坏引起的,